STC单片机ISP下载和485冲突

楼主(2010-01-29):
STC专栏没有了,只好发到这里。很怀念那个不容许说一点STC不好的版主。他的网名忘了。
今天我栽了,ISP下载遇到问题。
按说以前我用过STC,不过没用到串口,TXD,RXD等于是ISP专用的。
这次设计的板子上有一片485,结果不能下载。最后发现把485去掉就成了,或者断开485的TXD,RXD也行,只断开RXD好像也行。可是我的485是焊死的啊。后悔啊,早知道这样板子上加个跳线不就成了。
又查了一下STC的datasheet,确实没有讲有485应该注意什么。
希望能对使用STC或者笙泉ISP的网友有一点帮助。
或者我有什么地方错了,请做过ISP的网友指正。

网友A:
因为485芯片焊接在上面,会影响其他端口状态。特别是对RXD的影响

网友B:
485芯片本来爱坏,dip封装的是最好的。。。。

网友C:
就是应该跳线选择的 没有跳线肯定不行

网友D:
让232TTL485都和谐起来怎么样?大家搜索今天的帖子!在其他网站呢

网友E:
我也同样的 带ISP 和带 RS485 但都没问题啊

网友F:
单片机TXD直连RS485的发送,RXD串一个1K-3K的电阻接RS485的接收……因为两个输出管脚是不能直接并接的,这是基本常识

楼主:
感谢楼上所有人,特别感谢mohanwei,我没想到ISP下载和485RXD是两个输出并联。
我在485 RXD和STC RXD之间加了一个4K7的电阻?不知是否大了。
现在下载没问题了。
485收发也都没有问题,测试条件:100米双绞线。
这样板子还没废,割断连线,飞一个电阻,还能凑合用。
我原来想飞一个跳线,基本上无法实现。
终于松了一口气,不用对老板说:“不好意思,板子画错了,需要重做。”
差一点饭碗就砸了。
4K7的电阻可以吗?

网友G:
加个4.7K电阻应该没问题了。还有个办法是让485芯片的RE引脚为高电平,这样485芯片的接收功能就没有使能,RO引脚即为高阻状态,不会影响ISP和MCU串口之间的通讯。

网友H:
我也是用STC的,我用的STC12C5416AD,同样用到了串口和485接到一起,而且是直接连到一起的,没发现在问题。

网友I(2010-04-21):
学习 刚好快用到ISP和485一起工作

网友J(2011-04-21):
请问下stc12c5202ad可以不用232而直接用485来完成isp么?

网友K:
同意9楼观点~

网友J:
请问下stc12c5202ad可以不用232而直接用485来完成isp么?:handshake

网友L:
有试过半双工的RS485不行,全双工的就不知道了,还有ISP下载时强行把485设置到发送状态不串电阻试过也可以,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STC的片子都是直接把485设到另外一组串口上

网友J:
很感谢...
等我板子出来我也试下...
我现在是加的跳线...

网友M(2012-07-24):
偶是这样做的:在rxd接两个二极管再上拉,在没有收到数据时RXD总是高电平,有数据时会拉低,这样相当于“与”了一下,当然ISP和485得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N:
这是你设计的硬件影响到下载了,跟是否是STC无关!
就算你用STM32的串口下载,你这样设计也会影响的,因为你设计时没考虑周全。

假设你的485输出高电平(而不是高阻),那么,因为一般485高电平驱动能力比较强,232的低电平没办法拉低485的输出,所以,MCU没办法收到数据。如果485的收发控制接到一个IO控制,那么,毫无问题。因为51复位时IO输出高电平,485处于发送模式,接收输出为高阻。。。

网友O:
发送接收使能两个引脚尝试下把它们都失能,看看结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