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只开GIE 不进LPM3为什么不进 timer0中断

楼主(2010-01-29):
430 2132 开GIE+LPM3_bits 断点就能停在timer0中断里,只开GIE就不能进timer0中断。为什么刚接触430 谢谢。GIE不是开总的中断吗。还应该开什么?谢谢

网友A:
还要开启分中断还要开启时钟开关。。。。。。。。还要任重道远。。。。。。。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否具体指教一下,TI给的timer0的例程里都是开GIE+LPM。。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