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通信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0-01-29):
我现在使用一个RF903 433M无线模块,测试了通信距离在空旷的地方只有200M左右,中间有东西挡住只能达到50m 左右,不带PA,我想提高它的通信距离,请问加上PA后能达到多少大致。为了节约成本,想用三极管分离元件试试,433M用分离元件搭的PA效果怎么样,谁试过吗?

网友A:
可以做到很远,不过注意阻抗匹配即可。注意噪声在放大后的变化。接收部分注意降噪处理。

网友B:
无线产品一般距离都是理论值,使用的时候很难实际达到,因为实际使用中有点阻碍和干扰距离就短很多,层级做过一个100M左右的无线发射,空旷的地方可以到150M,在楼房间距离就只有20M多,很头痛,一般来说,发射功率做到一般的大,接受尽量做到灵敏,并且做好抗噪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