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SPI怎么配置成接收16位数据?

楼主:
数据寄存器是8位的,怎么配置成16位模式??

网友A(2010-01-29):
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据我所知,这个是该不了的吧

网友B:
STM8的SPI有16位模式吗?

楼主:
以后还是看E文版吧:dizzy:

楼主:
不过也软件实现了16bit接收了:)

网友B:
哈哈,4楼贴出的那个是翻译错误。

楼主:
哈哈,4楼贴出的那个是翻译错误。
引用 网友B:

不是翻译错误啊, 是凭空多出一个特性来了

网友C:
我想这个是楼主想要的。

网友B:
嘿嘿,8楼搞错了,楼主问的是STM8S,不是STM32,:lol

网友D:
是啊,很明显没有16位的

网友E:
无法配,选好芯片就定了

网友F:
为什么一定要配置成十六位模式,如果这样,只能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