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电容与被检测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01-29):
在应用电容式传感器中,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譬如: 对参考电容c1,其一端接地,一端接I/O(1). 是不是让 I/O(1) 输出高电平,然后检测I/O(1)的状态,当I/O(1)高电平时,则说明充电完毕? ----是不是,应该从I/O(1)设为高电平后,就开始计数,当I/O(1)再为高电平时,记数结束? 然后应该让I/O(1)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被检测电容C2,是不是也应该这样来操作.即 I/O (2) 先设置为输出高电平,然后,记录时间,当 I/O(2) 为高电平时,停止计数.  然后应该让I/O(2)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
请教 经验人士 ,通常一个 104P的瓷片电容充满电需要多少us啊?对这个充电时间没有概念,请谈谈经验.模糊概念也是可以的.谢谢

楼主:
如图:

    借鉴了一下别人的原理图.

    其 参考电容  与被 检测电容  是这样接法的.

    其软件思路该如何处理啊?

    没想明白,为啥子没有限流电阻.

楼主:
我要学习的这个模型中

是不是采用了 内部 上拉或下拉电阻呢? 请教高手分析

楼主:
咱们这里高手如云,难道没有一个大虾愿为偶解答一下这么一个初级问题吗?

拜求解答!!

楼主:
请教如图:

楼主:
有软件示波器的兄弟,拜托能帮我查一下上图中的电容充电是否会一个延时的时间.谢谢

楼主:
狂等两天啦.还不见一个人来回答.拜求!!

为什么我用示波器测量,感觉不到电容充电的时间呢.但是理论上,应该是有电容充电时间的

楼主:
不会整个版板的网友都与我一样的吧.

失望哦!

楼主:
通过一天的实验测试 ,终于搞明白了外围电路及软件翻转步骤了.

未能在此之前获得帮助很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