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程序下载问题!怪事啊!

楼主(2010-01-29):
手动焊了个stc最小系统板子,原来一直运行很正常

可是今天拿来一用,又不正常了,不能下载程序了

很让人费解啊。我用的是max232芯片转换电平,仔细检查了一下,

原来EA没有上拉到高电平,ea必须上拉到高电平吗?

那我原来怎么能用呢?真奇怪啊!

还有串口引脚5应该接地,我原来没接地,也能用,现在接地了,反而不正常了

怪事啊!

网友A:
手册上都有 不同的型号有差别

网友B:
你不按照要求接线,能工作才算怪事!

网友C:
换台电脑试试了

网友D:
有用STC的兄弟吗,帮楼主看看啊

网友E(2010-03-02):
1、你是否按照DATASHEET里面的电路接了
2、如果你MAX232焊接没有错误的话那要注意MAX232在整条下载线中所处的位置
   最好尽量靠成电脑的串口
我用万能板照着电路用分立三极管随便焊了一条用到现在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