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2010-01-29):
(无正文)

网友A:
串口一位一位的传
并口8位同时传

网友B:
串口就是让数据按二进制一位位的在一条线(或差分线)上传输。

并口则是将数据按组(多位)在一组线上同时传输。

由此可见,如果加上一些环节,串并口传输是可以转换的。

楼主:
谢谢,您所说的加一些环节,是一些外电路和转换电路吗。

网友B:
谢谢,您所说的加一些环节,是一些外电路和转换电路吗。
引用 楼主:

网友C:
串口是一车道,并口至少8车道,都可以过汽车,但是通过的速度当然是有差别的。

至于一车道和8车道上的车,只要合理转接,当然可以从一车道开到8车道的路上去,也可以从8车道开到一车道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