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5.30使用J-LINK下载程序时的怪问题

楼主(2010-01-29):
一直以来有这个问题..今天突然想问一下..

现在使用的UCOS+UCGUI的程序编译大概有250K. 忘了从什么时候起, 就不能直接用IAR的J-LINK直接下载程序了. 需要先用J-FLASH擦除.断电.再用IAR下.

如果芯片内有程序在跑,直接使用IAR下载的话.程序不能正常运行,会出现硬错误异常.

在使用ST提供的例程工程时没有此问题, 好像最开始工程小的时候也没有这个问题...

who knows?

楼主:
难道是《调试器不能连接到STM32的问题与解决办法》所说的DMA的影响么? 程序使用内部看门狗~

该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 说的还不是很明确噢..

网友A:
我那篇博客中已经说明了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通过举一反三,就可以看出你的问题只要停止看门狗即可解决,系统复位就可以停止看门狗了。

很多事情都是触类旁通的,没有必要一一列举,:lol

楼主:
这。。。

打错字了。。 是没有使用内部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