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51做遥控接收的遥控距离近

楼主(2010-01-29):
为什么用51做遥控接收的遥控距离近,如果其它型号单片机如、AVR、PIC等会怎样。请各位大虾谈谈。

网友A:
跟单片机无关,跟你的红外管驱动电流和编解码算法有关。

网友B:
跟你的发射频率,脉冲占空比,驱动红外管能力,接收头这几个要素有关.

51自已产生发射频率,会很耗资源.  估计你频率就不对了.占空比就更不用说了.

楼主:
我说的是无线遥控

楼主:
是用无电波的遥控

网友A:
也跟单片机无关,跟你的射频芯片和射频设计能力有关。

楼主:
为什么把射频接收模块和单片机拉开一断距离效果就会好点

网友A:
单片机的数字噪声对RF接收通路产生了干扰,你的EMI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