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egawin单片机是否刚上电时IO口都是高电平

楼主(2010-01-29):
如果不是该如何设置,请示教,谢谢!

网友A:
89系和87系的P0不是,82系列各个口都是一样结构上电上拉,不过89和87的你可以加上拉实现,哦,想起来了,好像P1.0和P1.1默认也是没有上拉

网友B:
2楼说的对
不过你也可以把4个IO口都加上拉电阻,以防万一。
呵呵

网友C:
楼上以防万一的做法是对的。
一般MCU在上电复位后的IO状态是input也就是floating的,此时由此IO控制的外设处于不确定状态。
硬件设计一定要消除这种不确定态,上拉和下拉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做法,要根据实际情况选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精彩点评

网友D(2010-03-09):
一般上电的时候 都对要用到的IO初始化一遍吧!

网友E:
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