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没加电容,如何算输出的交直流总和?

楼主(2010-01-29):
原理图

黄色为UO,蓝色为Ui。看直流波形,不知道如何计算的?

网友A:
两个都用同一式子。只是下面那图的输入为负脉冲,而输出翻成了正脉冲而已。

楼主:
数值不对1.68X2.4=4.032.

楼主:
是不是被vcc截止了,我用的4节干电池。可能没6V了。

网友B:
B没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