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2管脚重映射的问题?

楼主(2010-01-30):
问题1:我想使用STM32F103RE的TIM2的外部时钟模式1,通过CH2通道输入外部时钟,但是原来的引脚已经使用了,所以需要将TIM2的CH2通道映射到PB3,单是映射过去后TIM2一直没有时钟计数,向大家请教一下该如何设置;我的GPIO配置如下: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1_TIM2,ENABLE); //重映射TIM2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定时器配置如下:
TIM2->CCMR1 |= 0x0100; TIM2->CCMR1 &= 0xfdff; //配置通道2用于检测TI2输入上升沿
TIM2->CCMR1 &= 0x0fff; //选择滤波器带宽
TIM2->CCER  &= 0xffdf; //选择极性为上升沿捕获
TIM2->SMCR  |= 0x0007; //外部时钟模式1,选中的触发输入上升沿驱动计数器
TIM2->SMCR  |= 0x0060; TIM2->SMCR &= 0xffef; //滤波后的定时器输入2
TIM2->CR1   |= (1<<0); //启动计数器
请大家指导一下该如何做;
问题2:定时器的CH3与CH4通道可不可以用作外部时钟模式1的输入引脚?

网友A:
PB3是JTAG用的,要重用还得打开JTAG的重映射功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JTAG也重映射了,还是记不到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JTAG也重映射了,还是记不到数!!!!
引用 楼主:

设置关闭JTAG前应该先打开AFIO的时钟

网友C:
时钟不是打开了吗,打开AFIO的时钟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