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40新手请教

楼主(2010-01-30):
请问c8051f040用什么下载器,用什么编程,keil可以编程吗

网友A:
可以用Uec5 仿真下载调试
可以用keil编程
也可以用免费的silabs IDE 编汇编

如果C的话 还是直接用keil吧

楼主:
用keil是不还需要安装一个什么驱动,编写c8051f的程序用keil可以写汇编吗,proteus可以仿真C8051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