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没有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30):
有各种各样的过零检测电路,那个适合你的具体应用,很难说。
比较容易理解的,是用电压比较器。

网友B(2010-04-08):
回复 网友A:

maychang 兄长,好久没见你啦。

上次你帮我设计的 过零检测电路,我在实际中应用了。然后我就开始写软件,现在软件都写好了,才发现 过零检测 的一个新问题。请你帮我琢磨一下(偶的理论知识太差了)

网友B:
上图波形即是 过零检测时获得的波形图。

我把这个波形图接到MCU的INT中断脚上。

请观察一下,在峰值处有很强的干扰。所以INT中断,就会发生很多误动作。而我的软件都是以INT中断发生那一该为参考点的。所以软件无**常工作。  请您再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C:
外部中断可以选择沿有效和电平有效。
换一种方式呢?

网友D:
加一个小电容不行吗

网友B:
加了电容,会影响波形的整体形状。而且,对行刺没有太多的改善。

网友B:
今天实验了一下,通过电平变化来触发中断。其结果好了很多,但是低电平期间的毛刺不降低些,还是会影响测量结果的。

网友E:
此波形有较强驱动,不能仅加小电容,要阻容配合才好去毛刺,看图是20毫秒级脉冲,刺窄得多,取时间常数百微秒的阻容就基本解决问题。                      电平变化触发中断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

网友F:
后面加个施密特电路

网友G:
加一个比较电路吧
和中间那个电压比较,就和1.5V比吧

网友G:
2V一格呀
那就是2.5V了
比较器393

网友H:
我们一直在学习中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这里的学问太深了。不会计算啊我,汗

能推荐一个 电容吗?

网友E:
你没有给前后级的具体参数,试试:
  1.只用滤波电容,但加在输入端,具体数值需知输入阻抗,暂定103的小电容,但须注意若信号源为变压器则加此电容会引入角差
  2.RC整形,R=1K, C=104,也有角差

网友I(2011-07-31):
LZ贴个完整的原理图看看。
或者用专门的电压检测芯片吧

网友J:
都是陈年老帖了,还翻出来?有问题另外开帖提出。

网友K(2012-08-10):
一直在学习老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