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下保护电路是怎样取样的?谢谢

楼主:
这是一个50W电子变压器,请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保护电路是怎样取样的,具体一点,我怕看不懂,谢谢

网友A(2010-01-30):
该电路明显有错误,而且明显是抄板抄错了。
所有元件均不标号,错在什么地方,还没法用语言叙述。

楼主:
我觉得不必要标上号,从回路上能走得通就可以分析出来了
我抄板时反复核实了几遍,确实没抄错,如果那有问题请帮忙指出来

网友A:
没有标号,就无法用语言叙述,这我已经说过了。
图中红线表明输出通过某三极管发射结短路。

非常明显的错误。
是否还有其它错误,尚未仔细看。

楼主:
对不起,这是画图中产生的错误,很抱赚
现在更正了,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要理解保护电路如何工作,先要理解该电路正常工作。
注意C5C6容量很小,不是工频整流滤波,仅起高频通路作用。Q1Q2两管的电源不是直流,是工频整流后的“馒头波”。
该电路不能自动产生振荡,起振必须D1击穿给那三个互相耦合的电感(变压器)一个脉冲,然后Q1Q2才能够振荡。每次工频过零,振荡停止,下半个工频周期C2两端达到一定电压后D1击穿,再次引起Q1Q2振荡。
R11R12中电流达到一定值,将使Q3导通。Q3导通将C2短路,D1不能击穿,也就不能产生振荡。但若短路消除,下半个工频周期仍可产生振荡。
R11R12中电流更大,将使Q4导通。Q4Q5存在强烈正反馈,其工作类似晶闸管。Q4一旦导通,将使Q5也导通,将R3C2短路,这当然也使得D1不能击穿,但与仅有Q3导通不同,Q4Q5可以自持,由于Q1Q2不工作,消耗电流很小,C5C6上电压可以保持,即使工频过零Q4Q5仍导通,即使短路消除,除非工频掉电,否则电路不会重新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