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uartus 9.1运行不了

楼主(2010-01-30):
我是一个刚接触quartus 9.1软件的新手 在电脑上安装了quartus 9.1 安装过程正常 但每次打开时都报错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谢谢
Internal Error: Sub-system: ATCL, File: /quartus/ccl/atcl/atcl_root.cpp, Line: 975
-------------------------------------
Error found while sourcing: d:/软件/学
习/quartusii91/quartus/common/tcl/internal/init/acvq.pkg_info
-------------------------------------
couldn't read file "d:/软件/学
习/quartusii91/quartus/common/tcl/internal/init/acvq.pkg_inf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Quartus II Version 9.1 Build 222 10/21/2009 SJ Full Version

网友A:
quartus 9.1的目录路径中不可以有中文。

网友B:
重新装一次 放在根目录下

网友C:
不能用中文路径。。。还不如用默认的呢,改了干啥啊呵呵!

网友D(2010-11-05):
不能用中文的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