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发生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1-30):
波形发生电路如下图所示。设震荡周期为T,在一个周期内uo1=Uz的时间为
T1,占空比为T1/T.在电路某一参数变化时,其余参数不变。选择增大、不变
或减小填入空格处。
若RV1的滑动端向上移动,则uo1的占空比将___,震荡频率将___,uo2的幅值
将___;若RV2的滑动端向上移动,则uo1的占空比将___,振荡频率将___,uo2的
幅值将___.
答案是不变、增大、增大、增大、不变、不变。
我看不懂,请高手指教,为什么这样变?谢谢!

网友A:
三角波电路,模拟电路书都有

网友B:
楼主应该弄清楚该电路如何产生振荡,则问题立即迎刃而解。
此题实际只是考察一下学生是否理解这个电路如何振荡。换句话说,考察学生是否看了书。

网友C:
这个电路不能振荡

楼主:
为什么说不能振荡?

楼主:
RV1完成什么作用?

楼主:
uo2的幅值受谁影响?

网友C:
没看到正反馈电路

楼主:
R3不就是引入正反馈吗?

网友C:
振荡回路没正反馈,UO2信号通过U1后作用在U2上,对U2来说还是负反馈。

楼主:
肯定可以震荡的,这是华成英《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书上的三角波发生电路,可惜我理解的不深刻。

网友C:
Sorry,是我没看仔细,U1是个迟滞比较器,是个三角波发生器。
RV1调整迟滞的强度,可以改变频率。RV2改变充放电的时间,改变三角波上升与下降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