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放大电路

楼主(2010-01-30):
想用单电源做直流放大,直流范围为1~4v,想放大2倍,但要求比较准确(0.1v之内可接受),求助可有好的建议及电路供参考。谢谢了

网友A:
这是最简单的同相放大器,任何一本讲到运放的书上都有。
而且楼主要的是放大2倍,电阻值也非常容易选择。其精度要求也极低,随便什么运放都可以用,例如LM358就足够了。只要注意电源电压够用即可。

网友B:
同相比例运算。

楼主:
没那么简单吧

网友C:
单电源做直流放大??工作点呢?单电源的0V相当于双电源的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