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01-30):
最近检测电路时我遇到一种情况:当设备接上稳压电源后,启动时电源被拉低,设备不能正常工作,而以往当前状态下是可以正常工作的;随后我增大了稳压电源的电流输出后,设备又能工作了,但不是很稳定。我分析是电路中有元件出现了漏电现象,比如电容、场效应管等。我想请教的我的分析是否正确,另外,在电路中容易出现漏电的元件有哪些?

网友A:
不一定是某元件漏电。
原来上电可以正常工作而现在上电不能正常工作,还需要考虑你的电源限流值是否改变了。
要判断某元件是否漏电,应该测量电路各点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2楼,我将相同的电路接在同一个稳压电源上能正常工作,应该能排出电源的问题。另外,由于被检对象为射频,处于密封状态,无法外接设备检测电流,有没有其它方式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