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9V1A moden 经其它适配器电源不能用?

楼主(2010-01-30):
因在中山工作,在中山电信应用的MODEN器(9V1A),现在回带其到湛江老家用,(因电源适配器不见了),现有个18V0.5A的,安装后不能用,又更换12V0.8A的适配器都不能用,请问是什么回事?是不是用18V0.5V的适配器搞坏了?请各位大侠指导下。应该选用原来的适配器9V1A的吗?
现在用18V0.5A电源适配器搞坏了,不知哪位可以指出是什么元件烧了?牌子:华为 MT801

网友A:
18V上去是很可能搞坏Modem的,12V的应该可用,但必须是交流输出的,Modem不能使用直流电源,去买一个吧,9V/1A的Modem电源最贵也就是十块钱,里面就是一个工频变压器而已。

网友B:
你加的电压太高了,搞不好里面电路已经烧了。

而且,先说清楚是什么MODEM,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A:
Modem上会有标明电源电压和类型,看一下便知。

网友:
电压太高了,两三伏以内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