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广告*里的BIN文件如何改

楼主(2010-01-30):
(无正文)

网友A:
用个烧录器读出来就可以改了。

网友B:
一般需要反汇编,直接改机器码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C:
广告*,bin文件改内容?什么年代的广告面啊?现在都是高清视频

你那个bin, 估计是里面的RAM的代码

网友D:
先确定cpu型号,反汇编后分析程序,找到存放字符的数据区,再修改.很烦的拉,要有点功底及耐心才能玩转.
但一般字幕机都会留有修改编辑用的通讯口(如RS232口),去找生产商要编辑软件是捷径.
想抄板仿造则另当别论.哈哈.

网友B:
汇编程序高手会在程序里面设置一些陷阱,不把所有程序都搞通就不能简单修改,否则修改后不运行。
记得Hotpower在单片机版面发帖讨论过这个问题,恰好有个帖就是问为什么改了之后不运行。
这也算程序加密的小手段吧。

网友A:
哈哈,看来我很幸运,我就是用烧录器读出来在放显示字符的RAM区直接改的,但我不是用的查找替换功能,我怕搞出问题,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