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适配器能给锂电池充电吗?

楼主(2010-01-30):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充电器合格,就不用担心爆炸。
至于适配器、充电器、电源等,只是个名字罢了,很多时候是乱叫的。

PS:
没看到那个玩具车是用锂电池,先搞清楚是玩具还是模型再说。

网友B:
通常的适配器只是供电,另外有充电电路,只要该电路和电池都没问题就不会存在爆炸的风险。

楼主:
刚买的无线遥控玩具车,买给小孩子玩的,

电池上面写着"4.8V Li",应该就是锂电池,再看充电器居然是适配器,这才知道适配器也能做充电器用

PS:适配器上写着4.8V,但用万用表量居然9.6V,现在不敢充电,怕爆炸

网友:
只要电流电压相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刚买的无线遥控玩具车,买给小孩子玩的,

电池上面写着"4.8V Li",应该就是锂电池,再看充电器居然是适配器,这才知道适配器也能做充电器用

PS:适配器上写着4.8V,但用万用表量居然9.6V,现在不敢充电,怕爆炸 ...
引用 楼主:

4.8V的锂电池是头回听说。
如果我没有猜错,这应该是镍镉电池包

网友B:
4.8V Li 显然是骗子的低劣伎俩,玩具遥控车通常都是用低端镍氢电池的,一节一块多钱的那种,如果还有镍镉电池,估计也一定会用,打开电池仓看一眼就该清楚了。

网友D:
锂电池都内带保护板的,可以用简单的限流限压充电。镍氢/镍镉则不行,要么老老实实串电阻进行标准充电(0。1c),要么用专用充电器。

网友E:
哈哈。。。4.8V,,下回买玩具时要看清楚了,自己做电池的还被吭了就不好了。。。
建议LZ自己做一个锂聚合物的,毕竟是给小朋友用的。。

网友D:
小朋友的玩具,建议用碱性电池。短路也不怕,毕竟小家伙们成天的**,要是把线路给弄短路了,二次电池可是要引起火灾的

网友D:
打+砸+抢,N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