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波发生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1-30):
波形发生电路如下图所示。设震荡周期为T,在一个周期内uo1=Uz的时间为
T1,占空比为T1/T.在电路某一参数变化时,其余参数不变。
RV1的作用是什么?uo2的幅值受哪个参数影响?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我看过书了,还是不懂。

网友A:
此帖好像刚刚发过。
这是方波-三角波振荡电路。
U1是输出带限幅的电压比较器。U2是积分电路,对RV1处输出的电压进行积分,积分进行到U1翻转。
所以RV1这个电位器控制U2的输入电压,从而决定积分时间的长短,也就是三角波的斜率,RV1变化时影响振荡频率。
U2正向积分和反向积分路径不同,RV2再一次决定正向和反向积分时间,但正向积分时间与反向积分时间之和并不变,故RV2决定占空比而不影响频率。
三角波输出幅度由D3D4稳压值以及R3R4之比决定。

楼主:
多谢maychang!
RV1是怎么影响uo2的幅值呢?
书上说,RV1的滑动端向上移动,uo2的幅值变大,为什么呢?

网友A:
5楼:
U2积分到U1翻转,U1翻转后U2即开始反向积分,故U2三角波输出幅度仅由U1翻转门限值决定,与U2输入多大没有关系。
书上为什么那样说,我不知道。

网友A:
而且,RV1是否影响三角波输出幅度很容易验证,仿真一下就是了。

网友B:
R4 一个反馈电阻,好像RV1向上滑动时,第二个得运放输入电压应该变大了,分压即得。那请问7楼maychang,RV1之间得两个稳压管是做什么用得?第一运放得输入端应该时U02吧?

网友B:
看到上面得分析了,不好意思

网友C:
D3,D4好像不影响输出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