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时钟芯片的定时问题

楼主(2010-01-30):
我用的是STC单片机,时钟芯片是PCF8563,用于无线调频音箱音箱的定时开关,通过红外遥控控制它的开关时间,在公司做试验倒没出什么问题,可装到现场时间长了有一部分就会出问题,不能准确开关机.给人的感觉好象不仅是时间偏查一点,而是差很多,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晶振精度的问题吧,晶振是32.768K,精度5ppm,我把无线接受和定时控制做在一块板子上,然后装在屏蔽盒内的,固定在音箱前面的木板上,所以开机后木板就会震动,白天是电池供电,晚上是220交流供电.大虾们给我看看,这会是什么问题啊,有可能是震动影响的吗?

网友A:
你有实际看过是时间偏差了么?找问题不能靠主观臆断。

楼主:
看过偏差的,实际偏差很小的,没这么大

网友A:
那你的问题根本不在RT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