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电容充满电所需要的时间

楼主(2010-01-30):
比如一个10uF的电容充满电需要的时间是多少呢

网友A:
那要看电阻多大了,时间常数RC.

网友B:
理论上是无穷大,因题中电容两端电压并无限制。
充电到一定电压的时间,由充电电流决定。

网友C:
为什么,我把电容串一个电阻后, 无法用示波器测出其充电时间呢?500纳秒 跟踪

对于直流电来说,理论上,电容无电量时,通电的瞬间,其相当于通路,随后充电满了,相当于断路

如果要是用示波器测出其充电时间,应该如何设计电路呢?

网友D:
给你一个计算器用,TC写的,最后时间步进值和收敛精度不要写得太高,否则计算时间很长。

网友B:
用实际的示波器,需要设置好触发条件,而且这不是周期性信号,是单次的,模拟示波器若无单次触发很难看到,即使有单次触发,也非常暗淡,转瞬即逝,肉眼难于捕捉到。数字示波器则容易得多。
4楼可以用仿真软件看,非常容易。
测量充电时间,实在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网友E:
看电源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
电流源的话,把电容冲爆

网友F:
充电由你的电流来决定 c=q/u

网友G:
我之前做的电容充放电实验。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明白啊  用电容的时候我就只看见耐压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