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阻要多少钱一只?

楼主(2010-01-30):
RCD产品,从DATASHEET上看,是最高精度的产品。

型号:HP10G-2500-SB.25
型号含义:HP10型引脚镀金,250Ω,Tolerance(容差S)0.001%,散装(B),温度系数0.25ppm。

考虑买它些个,但还不知道这样的高产品能不能买,让不让卖?如果不成,在都是径向引脚的情况下,我最高精度能选多少?

选用镀金引脚的主要原因是环境问题。

电阻详细资料:http://blog.21ic.com/uploadfile-/200632603835430.pdf

网友A:
这个实在是没法回答,跟渠道和量的关系太大了,越偏门的东西越如此,中间商的加价率也往往很高,很没谱的事啊。

楼主:
按新样本的型号:http://www.rcdcomponents.com/rcd/rcdpdf/HP-VS.pdf

HP10ER-2500-SB.25G
HP10型,100小时老化;250Ω;Tolerance(容差S)0.001%,散装(B),温度系数0.25ppm,引脚镀金(G)

楼主:
我想也挺难,期待有使用经验的兄弟进来讲讲……严格地讲,我现在有点来碰运气的味道~

想便宜点儿,估计只有借助机会搭车(订购其它产品的同时订购它)。

过去,采购国外的东西,最少要给3个月的期限,现在不干那活了,不知道通常需要多少时间?有没有限制了?

网友A:
直接在国外订货3个月不算长,金融危机后各器件厂减产、限产,要是没有现货库存,等到什么时候有货都难说。

楼主:
不考虑金融危机,你们平时是多长时间?

网友B:
iC921改搞计量了?考虑用计量的标准电阻呢?

楼主:
工作有些变化,但一直都与计量有关。

由于形势与工作关系出现了变化,需要从概念上着手做点准备,免得工作中引起争议与纠纷。这就是追求“ULTRA PRECISION RESISTOR”的原因。当然,从技术和性质上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因为这个电阻要用在最重要的计测环节,涉及面和影响面都大。

网友C:
期待结果——

不过高精度电阻这玩意,因为应用面很窄,所以常常有钱也没地方买,如果要考虑成本,那就更没辙了!

楼主:
这种成本,不能算到测量装置上。如果不是特殊位置特殊要求,我倒是不用费这么多的心思。

这个信号将影响到大批控制设备(都要采用它),信号不准确造成的控制误差(工艺损失),别说几分钟赚回来,就是几个月赚回来,都说明它的价值所在。

楼主:
顶一下,看看老彭有什么指教…

网友D:
http://www.hellocq.net/forum/showthread-t-139719&highlight=%B5%E7%D1%B9%BB%F9%D7%BC.DIY
这个楼主BG2VO也许有渠道

网友C:
楼上的帖子是38度论坛里的,那里面有好多基准、电阻发烧友......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介绍,受益匪浅!!
特别是那个几十页的长帖,看了好久都没看完(有打印功能就好多了)……

网友E(2011-06-25):
这个电阻的确不错,但不是主流产品,主流的是Vishay。
Vishay有完全类似的东西,例如VHP202Z,也可以到0.001%、0.2ppm/C。更主要的是,VHP202Z是超高稳定度的,6年变化不到2ppm。而RCD的这个,是每年5ppm,差很多。

至于VHP202Z的来源,我买过很多,从0.1%到0.01%,批量订货的时候是150元/只到300元/只,而0.001%的要更贵一些。实际上,无论什么“精度”的,温漂和老化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调整偏差有区别。

如果自己有标准或者可以标定,可以只要0.1%的,通过一些补偿手段把温度系数做小,然后标定到0.0001%(1ppm)。

也参考这里:https://bbs.21ic.com/icview-143512-2-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14887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