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OS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0-01-30):
我使用CMOS运放的型号是CMOS14573,看书上说它接上就能用,不用加偏值,接上正常工作后,用万用表测一下信号,放大器的输出波形就变了,断电后测一下放大器芯片两沟道之间的阻值,成半通不通的状态,好像是器件坏了,请问这是怎么回啊?。在这之前已经坏了好几个了。

用CMOS器件应注意什么呢?有没有可以预防的措施?

网友A:
CMOS器件的输入阻抗极高,怎么能输入悬空用呢?一点静电感应就可以击穿输入级了。CMOS器件的输入不可悬空,一定要接偏置,即使不用的也要如此处理。

网友B:
上图更好说话

楼主:
可是以前的几个器件就是因为加了偏值才被击穿的,偏值电阻大了不行小了不行,哦对了,这个器件要算个电阻值,这个阻值我加上了,要算的这个阻值是不是就是偏值啊,加了这个阻值,接上电源就正常工作了,然后用万用表一测信号,输出波形就变了,断电后一测芯片就半穿不穿的了

网友A:
加万用表测量后器件击穿说明输入端未加保护,要在输入端对正负电源(单端供电对电源和地)分别加钳位肖特基二极管,必要时对地再并个小电容,几十到几百pF即可。

网友C:
Rset这个电阻是用来选择Iset,而相应的那组运放的电流由Iset确定。具体见数据手册。

此器件的输入极限范围为-0.5 到 VDD + 0.5,故必须加偏置以限制其直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