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余三码表示的十进制数相加

楼主(2010-01-30):
在将两个余三码表示的十进制数相加时,能正确产生进位信号,但对“和”必须修正。修正的方法是:如果有进位,则结果加3;如果无进位,则结果减3。
第一 为什么要修正??
第二  修正时加3和减3是怎么来的???/

网友A(2010-07-20):
第一 为什么要修正??
答:余三码是BCD码加三的结果来表示十进制数的码,对于BCD码:4位二进制相加时是加到16时才进位,但十进制是加到10就进位了,于是它要进位的话必须加6,而余三码是BCD码加三的码,因此余三码的和要进位加三就行了。
第二  修正时加3和减3是怎么来的???/
加三的原因从由上可知,减三的原因如下:
余三码是BCD码加三的码,两个余三码相加应该还是余三码,而两个余三码分别是他们对应的BCD码加三的码,他们相加等于加了两次三,但我们的结果是那两个BCD码的和加三,相比之下多加了一个3,因此两个余三码的和必须减去三.
例:
两个十进制数相加表示为:1+2=3
对应的BCD码相加表示为:0001+0010=0011
对应的余三码相加表示为:0100+0101=1001-0011=0110
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建议你去借一体网络管理员考试的书,里面讲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