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操作系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楼主(2010-01-30):
现在的电子技术越来越复杂了,02年以前也没听说嵌入式操作系统啊,这几年出来好几种,用汇编语言裸奔惯了,用ARM9也想用C语言裸奔,因为裸奔好理解,需要什么功能直接编,操作系统应该如何理解呢,有什么优点,我感觉操作系统是不是一个编好了的各种功能的子程序的集合库啊,需要什么功能自己就不用编了,直接调用呢。各位师傅们帮忙解释一下操作系统的本质,很迷惑啊。

网友A:
嵌入式操作系统和普通的桌面系统(如PC)或企业系统(如银行服务器)所使用的操作系统从角色角度来看没有原则性的差异。因此想要理解嵌入式操作系,完全可以看看自己所使用的桌面操作系统是如何的,由此得出一个感性的认识。

当然,既然加了“嵌入式”作为前缀,嵌入式操作系统自有一些特殊之处。其一是“低调”,嵌入就要把身影埋入对象(宿主)中去,因此嵌入式系统通常没有华丽的界面喧宾夺主。其二是“能曲能伸”,嵌入式系统本身就是必须按宿主的要求量身定做的。所以作为嵌入式系统的组成部分——嵌入式操作系统,必须能够按需求被裁剪以满足具体的环境。其三是“实时”,由于嵌入式系统通常是被用来替代或充当宿主系统的核心控制或处理功能,而这些功能一般都要求非常强的实时性(如原来是完全采用硬件实现的),因此要求嵌入的系统同样能满足相应的实时性特性。

综上所述,嵌入式操作系统是一个态度低调,适应灵活和反映敏捷的管家。

网友B:
操作系统是对硬件平台的一种抽象,使应用程序可以在统一的软件界面下编写,不用考虑硬件的细节,并且写出的程序可以在各种硬件平台上有很好的可移植性。
用惯了操作系统会觉得它比裸奔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