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放电(ESD)为什么老是出问题?

楼主(2010-01-30):
这几天被ESD搞得焦头额烂,大家集思广益,帮帮忙啊
我的产品是网络视频方面监控方面的(主芯片DSP型号为 tms320dm6441),外壳是金属的,PCB电源地与金属外壳接触良好,在视频端子上加了ESD保护器件TPD2E001也没起到作用,依然在对端子和外壳直接放电2KV的情况下时系统复位, (TPD2E001可以做到对 8KV接触电压以及15KV空气隔离释放电压的保护),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快崩溃了

   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出来指点下小弟啊, 不胜感激

网友A:
是否可靠接地(大地)。

楼主:
2# HWM 未接可靠大地,实际环境无法接大地,该怎么处理??

网友B:
未接可靠大地,实际环境无法接大地,该怎么处理??

网友C:
用了金属壳,就要接大地。
如果不能接大地用金属壳,PCB就不能和金属外壳连,而且要保证安全距离。

楼主(2011-07-07):
最后发现是电源的问题,呵呵,我觉得最后好多问题后归结为电源

网友D:
我是做电力方面的,对EMC了解的还算可以,这个你一定要保证地平面的完整性,保证干扰能直接泄放到地平面上,从而减少对系统的干扰;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ESD是转移能量还是吸收能量型的阿,可以测试下

网友:
楼主既然查出了问题就要分享下子经验,电源怎么了?被打的不正常导致系统复位了?

楼主(2011-10-17):
问题已解决,主要做了下面几方面的处理:
1.所有接口信号加ESD器件,使静电在接口处就释放;
2.电源板电路信号回路做一些整改,使干扰直接泄放到地平面上,这个是主要原因;

如果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再交流下,QQ:420029278 tel:15021014484

网友F:
电源回路。一直很谨慎的问题。呵呵

网友G:
我这边测试,间接放电,10KV,打到靠近产品(塑料外壳)RESET管脚一边的地方,就会复位,用示波器观察,确实发现RESET管教出现低电平,电源监控下来,基本稳定,看了下PCB布局,是管脚的输入滤波电容0.1UF,放的太远了,然后我直接割线,把电容靠管脚就近放置,但是做下来,效果不是很明显,郁闷的。我打间接放电的时候,是没有保持10MM,因此按照标准是勉强可以过的,只是不明白,改了以后,为啥效果会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