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放电(ESD)为什么老是出问题?

楼主(2010-01-30):
这几天被ESD搞得焦头额烂,大家集思广益,帮帮忙啊
我的产品是网络视频方面监控方面的(主芯片DSP型号为 tms320dm6441),外壳是金属的,PCB电源地与金属外壳接触良好,在视频端子上加了ESD保护器件TPD2E001也没起到作用,依然在对端子和外壳直接放电2KV的情况下时系统复位, (TPD2E001可以做到对 8KV接触电压以及15KV空气隔离释放电压的保护),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快崩溃了

   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出来指点下小弟啊, 不胜感激

网友A:
偶也想知道,看下高人是怎么解释这个事情的。等。。。

网友B:
最近做液晶15KV空气放电,液晶内部的HX8237总是有问题,液晶黑屏,重新初始化一遍就好了,头大!
不过我们的东西是金属外壳,内部电源地和机壳是不连的,外壳接大地

网友C:
PCB电源地与金属外壳之间安装一个高压电容试一下

网友D:
外壳接地很重要

网友E:
同意楼上。
液晶的ESD问题,保持良好的接地很重要。lz对释放回路没搞好啊。
如果是按严格的步骤和方法来试验的话,其液晶本身的抗ESD能力比自己加一些保护措施要重要得多。不行只有换了

网友F:
不是你泄放回路的问题,是你的复位线没有处理好,在你芯片的复位线上(离芯片近点)加一个470pF或680pF的电容就好了,很多人做这个实验就是出现系统复位,一般就是没有正确处理复位线~

网友G(2010-07-13):
顶7楼,补充一下,除了加电容,再加上TVS也不错。

网友H:
有些做法是把电源地与外壳通过1M//100nF连接。

网友I:
在静电保护的过程中,我们只要遵循一个原则:静电的积累必然有静电的释放,所以我们只要给静电选好放电的路径和放电的去处即放电地,就能很好的进行静电的释放

网友J:
应该是复位线的问题,静电产生的脉冲波引起的,复位线合理上拉,减小长度,并电容

网友K(2011-01-06):
你2KV是静电还是浪涌,如果是浪涌加TVS肯定是过不了的

网友I:
当ESD轰击系统时,常见的情况是,ESD保护元件安然无恙,但系统的一些主要IC已被打坏。ESD的保护元件应考虑重新选择。

网友L:
在芯片最近的电源与地加电容

网友M:
观察下复位线的波形。

网友N:
在复位线加电容是一个办法,这样做或许会使系统不再复位,但不能保证还有其他问题,
ESD的高频分量相当丰富,很容易耦合到系统中,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端子处就掐断干扰路径,做好共模滤波,如加共模电感 、Y电容等

网友O:
DSP的电源比较敏感,需要处理好DSP的供电电源,在DSP的电源加储能电容和TVS管子。

网友P:
11楼说的对,这种情况下先从复位线查起,在复位线靠近dsp的地方加电容试试

网友Q(2011-03-12):
估计PCB的地面积不够大,造成地电平抬高复位

网友R:
可能原因 1.静电泄放没有做好,2.复位线未处理好,我建议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

网友S:
同意5楼的话,也总结了一下
1. 金属外壳的接地非常重要
2. 复位、晶振等易引起系统复位的信号线一定要进行屏蔽(包地)
3. PCB外围需要对ESD有敷地处理(主要是浮地产品)以7mm距离控制;
4. 查找泄放或耦合路径,尽量将输入、输出接口放置在PCB同一侧面;
5. 对PCB于金属外壳的接地需要注意环路的大小和接地的方式(直接接地、电容跨接/远距离)
还有需要注意点也在等待同行提出。

楼主(2011-10-17):
问题已解决,主要做了下面几方面的处理:
1.所有接口信号加ESD器件,使静电在接口处就释放;
2.电源板电路信号回路做一些整改,使干扰直接泄放到地平面上,这个是主要原因;

网友T:
能不能把板子的地与机壳分开?也就是不接在一起~可以在电源的入口处用铜皮连接~
端子的铁壳可以接一个电容到系统地 做一些吸收的作用
但是这个电容在做完测试后 一般都会被击穿~
用磁珠连接系统地也可以 不容易被断开

网友U:
ESD洩放路徑要多注意
金屬機殼與PCB的地若連接在一起
則要確認PCB的地是否與IC的地是否有隔離

网友V(2012-07-19):
关于电源地与外壳通过1M//100nF连接问题,有没有什么原理上的解释?

网友W:
ESD fail 的原因还是比较多且复杂的 ,电路设计要预留措施,PCB布局布线要良好,结构处理要细心,同时要么堵,要么疏,堵的话就是增加ESD放电到敏感电路的路径,疏的话就是提供良好的ESD电流泻放路径。说这些意义不大,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

免费提供EMC解决方案咨询,加Q1377908404,平时少在线,周末联系。

网友X(2012-09-12):
是静电放电产生的空间辐射干扰引起的问题,TVS管应付辐射干扰用处不大,在复位脚靠近芯片处加102的电容,在芯片的电源脚靠近芯片加102的电容(一定要尽可能近),一般能解决问题

网友W:
免费提供EMC解决方案咨询,加Q1377908404,平时少在线,周末联系。

欢迎加入EMC群175280273

网友Y(2012-10-19):
检查泄放回路,加强复位线抗干扰。

网友Z:
等待大虾,求解!

网友AA(2012-12-02):
电源,地线,静电泄放路径,复位线上有干扰,还有晶振源等重要线上引起了干扰

网友AB(2013-01-10):
顶7楼 有些关键信号需要特别处理。

网友C:
静电问题一般是泄放途径上出的问题,将产品屏蔽起来很有帮助

网友S: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主要做了下面几方面的处理:
1.所有接口信号加ESD器件,使静电在接口处就释放;
2.电源板电路 ...

你所有接口都增加ESD器件这样成本增加是否会被接受,而且也不一定是直接干扰所导致;我还是赞同你的第二点,不知道有没有在第二点的基础上验证第一点?

网友C:
处理好面板之间的导电连续性、对缝隙的屏蔽

网友AC:
建议在PCB电源的地和大地之间加一个1M欧姆0.1UF电容,不要直接相接,可以试试看。

网友AD:
1.外壳是否可靠的接大地
2.pcb的地平面是否包住了所有的走线

网友AE: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复位线的问题,静电产生的脉冲波引起的,复位线合理上拉,减小长度,并电容 ...

放出2kv情况下,会产生静电脉冲吗?

网友C:
静电的泄放是一个类似于脉冲的波形

网友AF(2013-03-30):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主要做了下面几方面的处理:
1.所有接口信号加ESD器件,使静电在接口处就释放;
2.电源板电路 ...

第一点,你的ESD器件是直接泄放到机壳地上了还是泄放到信号地的?

网友C:
静电放电主要是放的问题,泄放通道是否顺畅很重要,内部器件要远离设备外壳,减少耦合到内部的机会

网友C:
保持设备外壳导电连续性很重要

网友C:
静电放电是模拟操作人员操作可能产生的静电放电现象,主要提供一良好的泄放通道,内部进行防护设计,高压防护

网友:
这个是集成电路制造工艺越来越细密的关系。楼主涂胶水了吗

网友C:
外壳接地不良的原因,保持外壳的导电连续性

网友AD:
复位电路可能有问题
PCB接机壳地的位置非常重要,尽量的靠近静电放电位置。
PCB地平面要完整

网友C:
单点接地,保持系统接地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