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0-01-30):
听说隔离变压器是原副边比为1:1的。
我们平常用的普通电源变压器叫不叫隔离变压器呢?原理上有区别吗?

网友A:
没有区别。因为电压比=1:1,所以原边220Vac,副边也是220Vac。电器维修或调试时,为了安全,将电器接在副边。因为副边和大地没有电的连接,比较安全。

网友B:
隔离变压器一般有屏蔽接地层介于主副边之间。

网友C:
如果没有1:1的隔离变压器,可以采用两只变比相同比的工频变压器来代替.

网友D:
隔离变压器

        变比一般为1:1,主要目的是隔离。因为市电零线接大地,人碰到热底板上的零线相对还算安全,一旦碰到火线,就会和大地形成回路,导致触电。经过变压器隔离后,人单独碰到任何一根线都不会触电,两根线对地浮空,都不会和大地形成回路,电压只存在于两根线之间,所以安全。

    隔离变压器是专为隔离目的设计的,虽然就是电源变压器,但是工艺上处理不同,功率容量、隔离措施、屏蔽层设计,防雷措施,材料结构等等很讲究,最好不要随便替换普通电源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