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 天线选择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30):
想用CC1100来传无线数据,请问天线都是圆圆的那种吗?因为我的装置要求很薄。有没有和板子厚度差不多的天线呢?贴片的类似,弹簧的也太大了!

网友A:
短距的话,可用PCB天线,长距的话,天线尺寸没法做小,这是物理定律的制约。

网友B:
433M的介质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