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ZLG7290CS一直产生中断

楼主(2010-01-30):
ZLG7290接的数码管可以正常显示,但是一直产生中断。就算SCL,SDA线不操作也会有中断。

已经按照芯片手册画的电路。会是硬件原因吗?

网友A:
觉得可能不是,先查查软件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吧

楼主:
是软件问题吖

网友B:
软件什么问题?

网友C:
估计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0-03-03):
软件上I2C的时钟没有调好

网友D:
解决了?就是时钟没有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