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二级管怎么不起作用?

楼主(2010-01-30):
请看原理图,目的是测量虚短虚断不存在时,应该二级管电压为正负0.6v。但是不对。为什么呢?下面没运放是我搞的等效电路。二极管电压为正负0.6V,验证正确。

仿真波形

网友A:
上面那图,是理想电压源,未串联限流电阻。

楼主:
我刚才先串联电阻10K,不起作用,然后又删除了。现在我又加进去,就好了,正常了,奇怪了。

网友B:
是啊 Multism我总感觉总是出现这种奇怪的问题,不稳定,感觉好多时候结果不能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