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将正弦波100倍倍频

楼主(2010-01-30):
如题,有没有办法将正弦波100倍倍频?请高手指点,另外倍频后幅度有什么变化,谢谢!

网友A:
方波容易,倍频后仍保持正弦波稍困难。至于幅度,肯定要变化。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怎么倍频,用4046还是别的什么?小弟是菜鸟

网友A:
CD4046或者74HC4046就可以,这是最便宜的,贵的当然还有。
具体电路,看老tyw发的《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最后一章。

网友B:
如果频率太高,4060也不行

网友C:
正弦波100倍频若仅为了测频,可用4046之类的锁相环,cd4046中心频率为1MHz,例如将工频50Hz100倍频后再计数,可得到50.00Hz小数点后2位的精度.
若要保持正弦波输出,则不能用此方法.

网友D:
纯硬件的这种正弦输出,是俺96年当QAE时做的,输出20~20000Hz,电平变化不超过1dB, 用来测喇叭响应曲线。

网友A:
“20~20000Hz,电平变化不超过1dB”
感觉相当不容易。
正弦容易,频率跨三个数量级就难了。

网友D:
主要是控制好三角波的峰值,与频率的线性关系。只要峰值变化不大,出来的正弦波有效值便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D:
折线法转正弦波,跟数量级没关系,而是有一个频率上限。

0.0001Hz-10khz 的数量级够大了吧,但折线法是可以搞得好的,

而1-10M只有一个数量级,却不一定搞得好。

网友A:
11楼:
三角转正弦的折线电路当然做几个数量级的频率变化很容易,但这种电路输出的失真度与输入三角波的峰值关系很大,三角波幅度稍变化一点点失真度就会增加很多。我是说控制形成三角波的电流频率跨三个数量级很难,即你说的那个“压控双向电流源”要在这么大频率范围内保持恒定比较难。

网友D:
交流稳幅电路,不是很难,俺现在搞的纯硬件SPWM逆变器,文氏桥的输出,便是用了JFET作为电可调的反馈电阻,实现输出稳幅. 这种电路,在波形发生器中相当的常见。市售几百元的模似音频信号源中便有其踪影

网友D:
头大了,刚刨两碗饭,就变成游民了,还得重新登录

网友D:
楼主最好说清楚,需要处理的信号频率是多高。如果在几十K,则用PLL+VCO的方式,最为简便。

网友A:
13楼:
估计你也是在逆变中用这个东西。

网友D:
波形发生,波形变换和处理,俺刚出来时玩得比较多,因为那里的工作需要。最近玩,也就是做做硬件S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