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放阻抗匹配及工作原理

楼主(2010-01-30):
这个图发了好几遍了,感谢footpppp,guosr等大虾的帮助,通过你们的讲解,我已经进步了很多,现在我已经可以通过DATASHEET的S参数计算输入输出阻抗并且借助SMITH CHART来计算简单匹配网络参数,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搞透彻,请大家再帮忙看几个问题,谢谢。
注:经过软件帮助,我知道L3大小在77nH左右。
直流工作点:433M  VDS=6V  IDQ=180mA
在433M工作频率下S参数 S11: |0.841| -178度, S22:|0.843| -175度。

1.R1的作用应该是输入网络阻抗匹配,但是由于栅极并没有直流通路,那么那R2的作用是什么呢?
2.VDS是6V,DATASHEET写的输入25dBm, 输出37dBm, 那么输出功率经过计算,电压应该比6V大,L3电感是不是有升压作用?
3.书上说简单的输入阻抗匹配网络是L型,一个并联一个串联,我也做了几个例题,L型阻抗匹配理论上可以在SMITH图上转到任何位置(我目前的浅显理解),那么这个图上的输入输出是怎么匹配起来的呢,输入端都是并联原件,在SMITH图上转来转去老是那几个地方。输出就更不好转了,一开始我认为输出端所有的原件都是阻抗匹配作用,我从50欧姆在SMITH CHART上往前推(有专门模拟SMITH图的软件,出错的几率很低),推到功放管输出端,发现和Z0并不相同,我又从功放输出端开始往右推,由于Z0= -0.* - j0.*,这个点在SMITH图上接近0的地方,第一个匹配原件是并联,翻转SMITH图后,发现这个点跑到接近无穷大的地方去了,并联的元器件几乎不旋转了(-_-!)

楼主:
顶一下,尚未解决

网友A:
其它,我对那些理论知道,并不是很好,其实你用网络分仪一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网友B:
R1不是阻抗匹配,它对于50欧姆来说相当于无穷大,是对交流信号形成一个高阻态,而直流偏置电流可以正常的加到栅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和R2是一样的作用,不同点在于R2电阻值较大,其热噪声会比较大,因此两个电阻之间用100p电容旁路,避免热噪声进入栅极。
    丙类放大器,充分利用其潜力,漏极的波形幅度应当是电源电压减去饱和压降,估计在5伏左右。匹配网络就是实现高阻/低阻间的变换,不要以为漏极的电压幅度等于负载上的电压幅度。

楼主:
多谢guosr,确实是5V左右,但还想请问一个问题,输出阻抗匹配网络是不是L3 C8组成的?如果是的话,两个并联的电抗可以把功率管输出阻抗的电抗部分抵消掉,那么阻抗如何匹配到50欧姆呢?

网友B:
L1、L2、L3、C8、C9、C10共同构成输出匹配,具体如何匹配的,随便弄本《高频电路》的教材,看看Pi型匹配和L型匹配的原理。

网友C(2010-03-20):
S参数不懂??找本小日本写的高频设计的书(翻译的),看了就懂了

网友D:
L3好像不是匹配作用吧,L3起到偏置作用啊。

网友E(2010-07-30):
请问下怎么通过DATASHEET的S参数计算输入输出阻抗,可以详细说说嘛?或者发到我的邮箱wu283326736@163.com。可以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