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射频单级功放工作原理

楼主(2010-01-30):
这个图发了好几遍了,感谢footpppp,guosr等大虾的帮助,通过你们的讲解,我已经进步了很多,现在我已经可以通过DATASHEET的S参数计算输入输出阻抗并且借助SMITH CHART来计算简单匹配网络参数,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搞透彻,请大家再帮忙看几个问题,谢谢。
注:经过软件帮助,我知道L3大小在77nH左右。
直流工作点:433M  VDS=6V  IDQ=180mA
在433M工作频率下S参数 S11: |0.841| -178度, S22:|0.843| -175度。

1.R1的作用应该是输入网络阻抗匹配,但是由于栅极并没有直流通路,那么那R2的作用是什么呢?
2.VDS是6V,DATASHEET写的输入25dBm, 输出37dBm, 那么输出功率经过计算,电压应该比6V大,L3电感是不是有升压作用?
3.书上说简单的输入阻抗匹配网络是L型,一个并联一个串联,我也做了几个例题,L型阻抗匹配理论上可以在SMITH图上转到任何位置(我目前的浅显理解),那么这个图上的输入输出是怎么匹配起来的呢,输入端都是并联原件,在SMITH图上转来转去老是那几个地方。输出就更不好转了,一开始我认为输出端所有的原件都是阻抗匹配作用,我从50欧姆在SMITH CHART上往前推(有专门模拟SMITH图的软件,出错的几率很低),推到功放管输出端,发现和Z0并不相同,我又从功放输出端开始往右推,由于Z0= -0.* - j0.*,这个点在SMITH图上接近0的地方,第一个匹配原件是并联,翻转SMITH图后,发现这个点跑到接近无穷大的地方去了,并联的元器件几乎不旋转了(-_-!)

网友A:
自己也不太明白的人说一下,看图,R2用于设置直流偏置网络。L3计算时可以忽略.
guosr介绍的书 《微波晶体管放大器分析与设计》 245页

楼主:
栅极偏置只是电压偏置,并没有直流通路,VG将等于栅极电压,那么R2有啥用呢

网友A:
首先,我承认我看错了。我并不懂。
但是当我看  http://www.irf.com/technical-info/appnotes/mosfet.pdf
特别是其中的12页,
If the voltage that develops across RB is greater
than about 0.7V, then the base-emitter junction
is forward-biased and the parasitic BJT is
turned on.。。。。。。。。。。。。。。。

实际上我并没有看明白,但请想一下guosr所说的 "MOSFET 是做switch还是做amp".
上面的这个PDF文档绝大部分是说做SWITCH, 只有最后才说做amp

我知道我自己实际还是不懂的。另外我相信叫你们公司外包这部分的网友都是好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