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人体电阻

楼主(2010-01-30):
想做个健康称,
要测量出人的体重  身高和电阻值才可以计算出脂肪含量.
请问怎样可以测量出人本的电阻值?
谢谢!

网友A:
瞎胡闹。
与其说电阻与脂肪有关,还不如说电阻与皮肤湿度有关。

网友B:
那些都是忽悠人的,测人体电阻的方法跟测普通电阻的方法相同,加一定电压再测电流即可,不过,要修正皮肤湿度对人体电阻的影响从而得到内部组织的电阻是很复杂的,需要多个测量点并要求测试者事前做规定程序的准备,这都不是“健康秤”能实现的,目前市场上具有这些功能的什么称、什么仪之类的都是忽悠,完全可以说是打着技术的幌子骗钱。

网友C:
呵呵,我做过一些研究。不过人体脂肪含量与电阻的关系也不是很了解。
测量人体电阻,可以参考阻抗法测量呼吸的原理

楼主:
哈哈!
这些可能是带忽悠成份.
但我们是做开发的.要按要求办事啊!!
人体多大的电流流过才会不会感觉到刺激啦?是用交流还是直流啦?

网友D:
一般用四线法测人体电阻    人体脂肪测量仪原理与制作时间:2007-06-15   来源:   作者:   点击:2561   字体大小:【

    仅仅体重并不代表健康,人们越来越担心自己体内的脂肪,因而各种人体脂肪测量仪产品出现在商场。
    人体脂肪的含量,即脂肪率的正确检测方法是将人体全部没入水中,测出排水率(体积),再根据体重求出人体的比重,由此推断出人体的脂肪率。但在日常情况下这种方法不太现实。
    人的身体含水量约为70%,这些水份绝大部分存在于血液、瘦肉及内脏中,而脂肪中含水量极低。体内水份由于溶解有各种成分而呈现低电阻,脂肪却呈现高电阻,因而人体中脂肪和水的比例影响到人体的电阻,如果考虑脂肪和水份的合成电阻,则脂肪多的人体电阻值就高。目前市售的各种人体脂肪测量仪几乎都是以测量体电阻的方法来推测脂肪量,图1为日本某产品的检测方法。

    下面介绍一款可自制的简易人体脂肪测量仪。
     检测方法见图2。考虑到简单易制,信号源采用了5kHz的正弦波,且不用单片机、数字显示等,同时考虑到同一个人使用,只要了解自身体脂肪的变化情况就可以了,因而也未考虑人的的身高、体重对检测的影响。图3是制作的全电路。

    由T1、T2构成文氏电桥振荡器,产生5KHz的正弦波,经C5送到一只脚电极上,另一只脚电极与电源的负极相连,即人体两支脚掌间的电阻与信号源并联。由于人体两脚间电阻一般在数百kΩ以上,故其后的检测电路输入采用了高输入阻抗的射极跟随器T3;把T3输出的信号经二极管整流取出与体脂肪率相关的直流电压,再经一级射极跟随器T4输出到电压表。由于输入到检测电路的信号很小,而常规的二极管整流电路不适用于小信号,故利用电阻R12给二极管加一偏置电压,使二极管在无信号时仍有电流通过,就可以增加对小信号的反应能力;与此对应,在电路中增加了由R15和VR2的调零电路,以抵消前述偏置电压对测量结果的影响。由于是采用数字电压表来测量检测结果,故检测电路之后未设计放大电路。两脚电极可用食品包装铝箔剪成四块园片,每脚两块;取绝缘板一块,大小与市售人体秤相当,在板上两脚位置贴上与电极片大小相同的双面胶,从板下穿孔经过双面胶穿入多股导线,并将线头分杈摊开在双面胶表面,然后将电极片压紧在双面胶上与导线紧密接触,构成测量踏板。整机电路用3V电池供电。
调整:
    先确认振荡器工作正常。用音频信号传输线从将C1输出端及地端连接至立体声放大器,若振荡正常,可从喇叭听到音频声;调整VR1可听出频率的变化。
    检测电路应先调零,在检测器输出端接入数字万用表的mV档,在两脚电极悬空的情况下调整VR2,使电压表指示为0V。在图3上方两电极片间串联1M电阻,再将两手掌分别压紧在上下两电极板上,电压表上应有10~20mV的电压指示。
    实际使用时,双脚赤脚站在两脚电极片位置,电压表应有一电压值,如9mV,此值可作为日后测量脂肪率的参考值。一般,脂肪多的人电压值高,瘦人电压值低。

楼主:
tyw 你这是小制作啊?好不是成品啊? 只看到电压值,别的都没有介绍?

网友E:
:D 科普科普

网友D:
俺耗时一天,收集整理制作的pdf书签高清版电子书,留赠有缘朋友.
                                           tyw 2010.02.04 21:20

人体脂肪测试专利汇编 230页
人体脂肪测试专利汇编 230页

网友F:
我们专业有人拿猪肉测,呵呵

网友G:
我们专业有人拿猪肉测,呵呵
引用 网友F:
啊?哈哈,人和猪怎么一样呢?

网友H:
谢谢tyw, 真是感激不尽啊。这个资料我也看看

网友D:
小日本的专利象裹脚布,哈哈,内容还是有点的

网友I:
小日本的东西啊原来是

网友J:
观摩一下

网友K:
我也观摩观摩

网友L(2010-11-29):
先拿个万用表(哪种都行)
先用手指轻拿测.
慢慢把表笔向肉里用力.
看了测试结果再往下做...

网友(2011-01-03):
俺耗时一天,收集整理制作的pdf书签高清版电子书,留赠有缘朋友.
                                           tyw 2010.02.04 21:20

人体脂肪测试专 ...
引用 网友D:

T叔真的很热心,花一天时间帮别人。

网友M:
还有这样的说法??

网友N(2011-03-12):
电桥+阻抗。是正解?

网友O:
老T叔的资料有分量,先谢谢!

关键问题:
如何把测量到的电参数结果和实际人体脂肪含量等参数关联起来,说白了如何标定?难不成真要拿一块猪肉测试之后再去熬猪油:(

网友P(2014-01-15):
引用 网友D:
俺耗时一天,收集整理制作的pdf书签高清版电子书,留赠有缘朋友.
                           ...

给T叔跪一个,祝您老人家过年身体健康。等我发财了送您台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P:
给T叔跪一个,祝您老人家过年身体健康。等我发财了送您台车。

那俺伸长脖子等你的车了.哈哈

网友Q:
我们做这个的,请联系我的QQ24058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