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做16路采集卡一般用什么处理器的多一些

楼主(2010-01-30):
现在做16路采集卡一般用什么处理器的多一些。 单端采集,每路频率10k左右的。

网友A:
一般不用处理器。
模拟前端+ADC+计算机接口
跟处理器有什么关系?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采进来的数据经过处理后,还要作为判定条件,那当然是要处理器了

网友C:
不用处理器,采集数据干嘛

网友D:
这要看楼主想做什么,我们讨论没多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