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无线(无线电波)接收用51、AVR、PIC中的哪类单片机好。

楼主(2010-01-31):
做无线(无线电波)接收用51、AVR、PIC中的哪类单片机好。距离远。

网友A:
完全无关,用任何MCU都可以,根据资源需要和自己的掌握情况、价格等等选择就是。

网友B:
完全无关,用任何MCU都可以,根据资源需要和自己的掌握情况、价格等等选择就是。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没做过的朋友才会怎么说了,做无线的,mcu很重要,对外的无线电辐射,直接影响信号灵敏度,时序频率越低干扰越小,建议avr比较适合

网友C:
ls你真逗。AVR哪个参数能体现出这点来?

网友A: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
看山依然是山,看水依然是水

呵呵,再去自悟吧……

网友D:
呵呵,高手"被低手"了哦。。。。。。

网友E:
我是菜鸟.对此问题的理解如下(错了不要拍砖):
1.发射距离的远近取决于无线发射/接收部分的功率;
2.干扰及稳定问题取决于PCB layout技巧; (一直以来,个人理解RF的布板还是很讲究的同样的原理图,不同的人布出的板效果可能不同.同样的PCB板,不同的人手工焊出来,其效果可能又不同.建议使用RF收发模块,这样可以降低很多工作量包括生产中的每一个产品的调试)
3.根据功能需要,个人认为,确实哪种MCU都无所谓,取决资源够用就行.
4.作为接收部分,其天线的选用很重要 .天线长度是 载波波长的1/4为佳

网友F:
呵呵   chunyang大哥在这通信方面可是专家了

网友G:
呵呵,估计3楼真是没有做过,7楼说的很好

但是干扰可以通过硬件和软件共同改善

网友B:
呵呵,估计3楼真是没有做过,7楼说的很好

但是干扰可以通过硬件和软件共同改善
引用 网友G:

我无语了,告诉你,我用了好几种mcu同做的一个无线项目。居然被人说成没有做过的,我无语了

网友G:
我无语了,告诉你,我用了好几种mcu同做的一个无线项目。居然被人说成没有做过的,我无语了
引用 网友B:

你做过就不会说这种话了

网友B:
你做过就不会说这种话了
引用 网友G:

我是真的用好几种ic做了,有51 有stc的51 有avr,都做了。确实不一样啊。

原因总结下来,就是芯片往外漏电磁辐射,虽然可以通过屏蔽改善,但是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降低工作频率,51要乘以12 stc的51只要乘以6 avr只要乘以1.所以同样速度avr工作频率低,抗干扰就容易做好,为啥如此好理解的东西。却要被人喷呢?无语了。看来我还的加强我的权威性。

网友G:
我是真的用好几种ic做了,有51 有stc的51 有avr,都做了。确实不一样啊。

原因总结下来,就是芯片往外漏电磁辐射,虽然可以通过屏蔽改善,但是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降低工作频率,51要乘以12 stc的51只要乘以6 avr ...
引用 网友B:

呵呵,有这么大的辐射,不敢想象,?????????????

可靠的 通信需要可靠的方法,MCU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网友E:
回复 网友G:

能得到网友的肯定及点拔 是鄙人的一种荣幸.

鄙人将继续发扬一不怕若,二不怕累的精神,向知识的圣殿冲刺.

网友B:
呵呵,有这么大的辐射,不敢想象,?????????????

可靠的 通信需要可靠的方法,MCU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引用 网友G:

事实上影响确实很大,而且我做的那个项目做了拉距测试,凡是任何mcu,只要和无线模块之间拖线。然后间隔2米之后,都能达到理论距离,否则,差别就大了。而且确实可以从mcu上测到emc的电磁辐射。这个是铁板钉钉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G:

能得到网友的肯定及点拔 是鄙人的一种荣幸.

鄙人将继续发扬一不怕若,二不怕累的精神,向知识的圣殿冲刺.
引用 网友E:

不光如此,我还换了晶体,改变了同一个单片机的工作频率,结果是频率越低,辐射越小,干扰越小,事实就是这样的。主要干扰还是从,晶体那里漏出来的,虽然我可以使用一定的硬件避免这个辐射。但是成本显然没有一开始就用适合的mcu来的划算

网友H:
做过CC1020并达到极品灵敏度的人说话确实无关,除非数字电路做得太烂。单片机没事跑那么快干啥?晶体外壳要接地,下面要铺地——基本要求。

网友H:
补一句,能用内部RC就用内部,反正频率基准又不是单片机给的。

网友:
没做过,不敢妄加评论,不过总结以后,建议楼主还是用AVR比较好。不为啥,就为沈洁说他测试过有影响。其他各位大虾说没影响,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经验,在设计时有意无意把干扰除掉了,但是一般新手是不知道在哪里,很难躲开的……

网友I:
我以为我进了猫扑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发言,由其是沈洁详细讲述和NE5532的补充说明,在此致谢。我决定做AV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