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学了 usb的设备 学主机就快了

楼主(2010-01-31):
我本想学  usb读取u盘的数据 然后才发现PD12不行是不是学习usb的设备后  学host就快点 比如说ch375芯片

网友A:
没有先后之分。简单的从HID设备学习看是是不错的选择。建议看看圈圈的专著-圈圈教你玩USB

网友B:
关键是要掌握协议和器件,从简开始是正确的,除了技术书籍外,做设计前要通读并理解器件手册。

网友C:
器件手册很重要的

网友D:
这还有先后之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