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编译器的ansiis.lib所消耗的data是不是真的?

楼主(2010-01-31):
CodeWarrior编译器下这个 anssiis.lib 显示消耗2018个字节的 data
它真会消耗单片机的 ram 吗?如果消耗了在干什么用,其它编译器从没有什么常用库要消耗 ram 的,什么程序都没有写就去了2k,如果单片机小容量的不是根本没有办法用库,我感觉这个data没有实际使用,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2014-12-30):
问题解决了吗?如果真要是占2K的RAM,有办法缩减吗

网友B(2015-07-08):
假的,用不到的功能链接时去掉。

网友C(2015-10-06):
对,应该没用到,或者这不是最终代码所占用 的空间总和,如果超出FLASH的 存储容量,编译的时候就会提示超出存储范围告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