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8051 core的MCU的一点感慨

楼主(2010-01-31):
前些日子,打算选一个51core的MCU,发现“弱上拉” “准双向”的标准8051外设还普遍

“弱上拉”是当时为了对低功耗和外部BUS的一个解决方案,现在在Programm ROM全内置并且追求外部元件尽量精简的情况下,Push-Pull是使用最多的,其次是Open Drain的。
准双向也是,节约了内部的几个管子,口的双向成了准的了。每次读还要写个1才行。

一个8051 core的MCU,如果“弱上拉” “准双向”没有得到解决,很难在低端市场得到推广。
庆幸的是一些国产的MCU和台系MCU的后起一些厂商,注意到了这些问题。

网友A:
解决这个问题对IC设计公司来说并不复杂,只是有没有注意到客户有这个需求。

网友B:
楼主搞错了,不用每次读还要写个1

网友C:
理解有问题啊

网友D:
最好就是像ABOV,只用51的指令,外设等等全部撤换。

网友E:
ABOV , 最近好常听到啊....

网友D(2010-03-07):
推广情况似乎不咋地

网友F(2010-09-20):
刚来哟,还没积分

网友G:
话说现在的51基本都是啥IO口状态都有了,需要啥状态自己设置呗,最新的STM32,还是CM3内核的呢,不也一样可是设置成弱上拉和准双向。

网友H:
不要积分,互相学习

网友I:
51的I/O特性,某些情况下有妙不可言的用处。

网友J:
”每次读还要写个1才行“?我使用的stc的单片机,不需要进行任何的设置就可以读了(芯片本身上电复位是默认弱上拉的准双向口)。即使是使用芯片的AD功能,如果输入的电压源阻抗比较低,也可以不用设置为高阻或开漏模式。即,不用进行任何设置。

网友K:
其实标准51的IO从软件角度讲使用是最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