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自动控制电路是怎样实现的?请大侠帮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31):
先弄明白RS触发器的原理,探针即水位开关,水中含电解质可看成具有一定电阻的导体,当水位分别到A和B时,将决定BG1和BG2的开关状态,进而决定RS触发器的输出,再通过继电器控制电机的起停,从而达到水位控制的目的,详细具体过程可自行分析。
另外,图画的有错,节点相连时要画点,图中都未画出,BG2的发射极是要接地的即C探针应为系统地,分析时要注意这点。

网友B:
水位检测开关有时候很简单,比如是个漂浮的浮子,水位的变化会对引起浮子的升高降低,可用做机械开关的动臂。

网友C:
其实其中的重点是双稳态

像马桶水箱的水位控制是单稳态的,只有一种状态是稳定的。
而如果跟水泵有关的水位控制也这么设计的话,在稳定状态附近时,会由于干扰造成水泵的频繁起停,严重影响寿命,所以要设计成双稳态的。

网友D:
知道机械开关,呵呵

网友E:
有的是靠干黄管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