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双T选频网络的问题

楼主(2010-01-31):
下图是一个RC双T选频网络电路。
请问高手,那个C4和VR1引得是正反馈吗?
书上说是,我怎么看像是负反馈呢?
请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没人会吗?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楼主:
瞬时极性法如下图。
我又重画了一下,好像对了。
是正反馈。我看错了。
maychang,我这么画没错吧?请给确认一下,谢谢!

网友A:
“+”号“-”号画到“地”上,不知道你画的是什么。
好像把双T网络也画进来了。分析C4RV1支路时,不应该同时分析双T支路。

楼主:
看来我画的不对,请问maychang大侠,应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A:
语言叙述各点电位升降(当然是对地的)即可。
你这个图,好像是仿真图,仿真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请你帮我分析一下。
我不是只想知道结果,还要搞明白道理。
希望你不吝赐教。

楼主:
我又重画了一下,只是反馈到原输入点不知道是正是负。
其他画的都对吗?反馈到原输入点应该怎么画?
你用语言叙述一下即可。
我知道您是高手,一定要指教啊,再次感谢!

网友A:
这种分析方法,在电路中画+/-号时应该加上顺序标号1、2、3等,否则别人不知道你怎么想的。语言叙述就不存在顺序问题。
对Q1来说,输入并非输入端子到地的电压,而是门极源极之间电压,R5的存在已经给这一级加上了一定负反馈。由此,Q1门极上升-》Q1漏极下降-》Q2射极下降-》Q1源极下降,结果是增大了Q1门极源极之间电压。结论: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