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多路LED实现不同程度的渐变,实现光影流水效果

楼主(2010-01-31):
用51单片机实现多路LED不同程度的渐亮或渐灭  并形成光影流动效果
红色10个   绿色10个   蓝色10个   共30个LED
如果这样变化   红色LED开始时有8个渐灭  这8个每个LED的渐灭程度都不一样  第1个先开始渐灭  然后第2个,第3个···    到第8个   这样由1到8渐灭程度越来越亮  当第1个LED全灭时  第9个LED开始渐灭  同时第1个绿色LED亮   第2个红色LED全灭时 第10个红色LED开始渐灭  同时第2个绿色LED亮   这样当所有红色LED依次渐灭完时 绿色LED也跟着亮起来。形成流水效果。
     如果接灯带做负载(灯带10条  每条红 绿 蓝3个颜色 需要30路输出) 电源用交流220V  经过桥式整流成直流  用可控硅输出控制灯带。实现上述控制过程。我用SyncMOS8958A PLCC36个I/O封装  用可控硅调压方法  有明显的闪烁  交流220V整流后每半波10ms   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普通编程方法控制可控硅调压很难实现多路灯带的LED渐变。我在网上看到可以用PWM方法控制LED渐变,但我没弄明白PWM可以控制可控硅去调LED变化吗?  还有交流220V电压整流后输出给灯带  不一定就用可控硅吧!还可以用其他什么器件吗?请各位大侠有什么好方法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显示亮度和单位时间内的能量有关,所以PWM能实现调光的效果。
只要参数满足,很多开关器件都可以实现的,如可控硅、光藕、MOS……

楼主:
感谢mohanwei的回答,能说得详细点吗?  我从一些资料看PWM是调整通断时间来实现调光的,可控硅在一个半波内触发后就一直导通  直到半波快结束时才关断,用PWM如何实现控制呢?

网友A:
假设你要控制16级灰度,而你所说的可控硅能控制半个周期,那么你取8个周期作为一个基本单位好了:
0个“半周期”-0级
1个“周期”-1级
……依此类推。当然眼睛能感受的的亮度跟这个不是成线性的。

网友B:
8路,8个固定的占空比输出

网友C: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DM631,DM413,256及灰度等级,带PWM输出。成本低哈

网友C:
16通道输出,两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