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罗盘求教

楼主(2010-01-31):
目前在搞的项目,需要使用电子罗盘。查了些资料发现主流的电子罗盘根据原理分为2种(可能不全面):一种是以Honeywell为代表的各向异性磁阻(AMR)技术,原理没搞太懂,好像是用霍尔效应+电桥平衡的原理;另一中是以PNI为代表的MI(永磁电感)技术,原理大概是磁场会影响电感量,通过测量电感从而可测出磁场强度。
Honeywell的2轴罗盘芯片我用过,效果不好,很容易受到外部金属物体和磁体的影响,工作不稳定。PNI的没用过,但发现很多手机和GPS中都用到了,不知效果如何?我想求教各位高手的是这2种技术孰优孰劣?哪种更适合在手持设备中使用?

网友A:
用磁场的话,不管什么原理都是难以避免受干扰的,想想都知道了地球磁场那么微弱,局部跟磁铁是没法比的

网友B:
都差不多,关键是自己的电路设计,基于同一器件,不同人的作品差别极大,至于受周边铁磁物品的影响是必然的,在一定条件下则有办法校正,磁铁式指南针对此反而无招。

楼主:
用Honeywell芯片时,一加个强磁场上来,整个数据就全乱套了,把磁体拿开也恢复不了,并且同一批芯片一致性不好,时灵时不灵,用着很郁闷。不知PNI的效果如何?不少手机GPS都用了,应该还可吧?哪位高手能介绍下?

楼主:
看到有旧文说IPONE手机用的是日本旭化成(AKM)的罗盘芯片,不知工作原理又是这样的?效果如何?

网友B:
这类传感器的一致性不可能好,楼主遇到的情况还是设计方面的问题,手机用的电子指南针是厂家直接提供方案的,当然设计成熟,你有量的话,厂家也会免费提供,否则需要支付。

网友C(2011-05-25):
相对而言,磁感技术的要比磁阻技术的,磁饱和度会更加大一些;也就是说,抗干扰能力强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温度影响,磁感的也稍微好一些,其它的,两者差别不是很大;
pni的东西还不错,军工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D:
以前PNI是不错的,但是也容易受干扰,并且比较贵,例如摆个手机在上面,HONEYWELL好的东西都留给美国军方了,差的表现确实比较差;现在听说HONEYWELL的在消磁方面似乎做得还可以了,你不是用的太古老的芯片吧

网友E:
电桥平衡的原理

网友F:
我有LSM303DLH样品,性能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