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54 测量脉冲宽度,上电测量不正确

楼主(2010-01-31):
我用PIC16F54来测量FSK的脉冲宽度,发现在上电的头几次测量中,发现脉冲测量不正确,要等1到2分钟,测量才会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们老大帮帮忙!现在头疼的是开机上电不正常,我用的是32.768KHZ晶体,测量的脉冲最小有7ms ,怎么才能测量正常呢?头疼

网友A:
上电时出现此类情况很正常,但上电时间只需要很短的一段时间,大约为几十到几百个MS,和你的电源电路等有关系。

你的都1~2分钟内不能正常工作,那自然不是上电这个问题,而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软件我修改了一下,把故障时间缩短为原来的1/4,现在能做到1分钟之后正常工作。不知道还能不能提高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