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检测64个传感器的状态,通过检测到的数据进行控制

楼主(2010-01-31):
请问如何实现检测64个电磁阀门的压力状态,通过检测到的数据进行单个控制流量大小,并且可以扩充到128个的方法。谢谢!

网友A:
用集散式系统,先用变送器检测压力,再用单回路控制器在设定参数及算法下控制流量,可以设置成本地分散式控制也可以设置成中心集中控制,中心由计算机平台构成,运行界面软件,必要时加控制台,主机和各节点通过网络连接,网络形式由通讯距离、数据吞吐量等综合决定。以上所述都有标准化的成品系统及部件,也可以全部或部份自行设计实现。

网友B:
你说的是什么传感器,这方面的项目我做过很多了,
总线式控制采集,这样比较方便的